如何使得不锈钢拉丝表面的拉丝痕更深?

楼主(2013-10-16):
请问有什么方法令不锈钢拉丝表面的拉丝痕更深,和拉丝面更亮并呈现出彩虹(七彩)色泽?谢谢各位!

网友A:
要想丝纹更深要选择号数低的砂带(颗粒粗)就可以了。
至于你提的彩虹色据我从事该行业多年的经验,目前好像还没有,你见过什么不锈钢产品表面有彩虹色啊?

网友:
可以试着用蜡擦下

网友:
瞎猜一下:以前做拉丝样品时,印象见过楼主讲的彩虹反光,磨粒切出的拉丝面粗糙度低所致吧?类似光盘反光彩虹,猜测是将自然白光折射分光形成。

网友B:
等高人,学习下,估计是类似车床精加工后的面那样的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丝纹更深要选择号数低的砂带(颗粒粗)就可以了。
至于你提的彩虹色据我从事该行业多年的经验,目前好 ...

谢谢.但听说行内所说这叫拉丝光面-.12K! 不知有否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高人,学习下,估计是类似车床精加工后的面那样的反光。

谢谢,是的~跪求有否这种工艺的具体拉丝方式!

网友:
去网上找一些拉丝的厂家不迎刃而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