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16):
上面是个10钢管,下面是个滤网,要将这两个件焊接起来。2K是不是焊缝高2mm?QH是什么焊接方法?20L是什么意思?另外我想问一下,我应该选用什么材料的焊条。
给我有效答案的人我会给予10分奖励哦。谢谢了。

网友:
按图画的来说应该是角焊缝单却标了单边V形焊缝,标了圆圈表示焊缝是闭合的后面却又标了20L表示长度,2K看表示角边宽度,QH应该是采用气弧焊工艺,够详细了吧给分吧哈哈!!!若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点评):
有气弧焊?

网友(点评):
这个焊接你是自己查的吗?为什么我差不到啊。

网友(点评):
K为填角尺寸,L为焊缝长度

网友(点评):
怎么给10分啊?

网友:
采用的什么标准?应该查得到吧

网友(点评):
要是有标准就好了,图上只有碳素钢的标准,焊接就一个式子。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焊接符号内容网上太多了

网友:
我认同二楼的说法,请教下什么是气弧焊?

网友:
本来是很想来赚10分的 但这个焊接符号标注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ht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62567348

焊接符号资料大全自己下吧

网友(点评):
手册上我找过了,没找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