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改哪个参数

楼主(2013-10-16):
求助,FANUC改哪个参数, 在按复位后或者是回原点后,相对坐标跟绝对坐标变成一样的数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起源-所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源-所有轴

能不能别这么搞笑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这必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别这么搞笑

那就不明白你要那两个一样有何用,有绝对、余量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明白你要那两个一样有何用,有绝对、余量就ok了

3104 #3PPD置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04 #3PPD置为1

3q 3q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明白你要那两个一样有何用,有绝对、余量就ok了

对刀时我可以用Z c输入,嘎嘎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真怀疑你会不会用,绝对坐标是工件坐标系与机床坐标系的偏差值,你回零机械坐标系为0,若要绝对坐标系为零的话,工件坐标系需要全部为零,相对坐标可以手动归零,你可以用代码来实现所有轴归零  G28G91Z0:G28G91X0Y0;#5001=0:#5002=0;#500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怀疑你会不会用,绝对坐标是工件坐标系与机床坐标系的偏差值,你回零机械坐标系为0,若要绝对坐标系为零的 ...

我有我自己的用途,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我不跟你解释了,反正是现在ok了。

网友(点评):
头像不错!好看!!

网友(点评):
头像不错!好看!!

网友:
头像不错!好看!  还能翘的再高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