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端面切槽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小弟是数控菜鸟,第一次碰到端面切槽的问题,端面槽外径122mm,槽宽5.5mm,槽深6mm。打算用4mm的端面切槽刀,切2刀。不知道主轴转速和进刀的给进率,请假大家了!!!

网友:
材料呢?钢?铝?钛?什么刀?陶瓷?硬质合金?高速钢?金钢石?什么样的设备?车床么?说清楚了再回答。

楼主:
郁闷,材料忘记写了,是Q235的材料,厚壁无缝管!刀具用克洛伊端面槽刀片FGD400R-04 NC3030!用普通的6130数控车床!

网友:
该考虑的是手磨刀的后角是否与工件干涉,其他参数和切槽一样,还要看你刀磨的怎么样

网友:
上床试就知道,注意干涉,直接用径向槽刀,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直接用径向槽刀恐怕不行,刀片下面的刀体会有干涉

网友(点评):
干涉就磨了,我一般都是这样用。如果量不大,加工费可能买不了一根刀杆

网友:
500/0.05差不多了吧。软钢,太快太慢都有问题。

网友A:
三菱刀片刀桿,800~1000.刀桿刀片好像國內沒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菱刀片刀桿,800~1000.刀桿刀片好像國內沒有的。

太快!

网友:
量不大的话,自己上床子,慢慢自己干,经验就出来了

网友:
量不大的话,自己上床子,慢慢自己干,经验就出来了
因为各个床子性能上有点误差。

网友:
量少用10MM锋钢刀条磨好冲水切,转速300-500,走刀打30-80,

网友:
廠內自己加工,試過株洲槽刀,三菱普通槽刀和美國肯納槽刀,最後這種三菱槽刀最好用和效率最高,分享目錄圖片

网友:
S600   F0.04刀片钝所以F慢点,不行就减慢F0.03试试

网友:
转速300~500走刀0.05~0.08用G74加工,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手磨刀一刀解决。

网友:
回复有威望吗?满十五个字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