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铝 7075 T651能压铸吗?如果能压铸,会不会改变材料机械性能?

楼主(2013-10-17):
航空铝 7075 T651能压铸吗?如果能压铸,会不会改变材料机械性能?毕竟要融化到再固化这个过程。。。。请专家解答疑惑!

网友:
根据我经验来看,压铸行业内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材料直接压铸的。最多也就是听说过使用纯铝压铸。就是这种材料也是在特定的产品结构上才使用的,不是适合所有产品。

网友:
压铸的都是合金吧?纯铝太软了。

楼主:
根据我经验来看,压铸行业内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材料直接压铸的。最多也就是听说过使用纯铝压铸。就是这种材料也是在特定的产品结构上才使用的,不是适合所有产品。
  有道理!

网友:
先学习压铸了再说,或直接点问问压铸厂。
* L3 b! D, h9 I. H" U压铸由于特定基本都含硅(相对型材、锻压铝以及铝板),增加流动性。

网友:
铸完了内部全是缩孔缩松,只能报废。

网友(2014-03-11):
7075是硬铝,流动性不好,不太适合做压铸,用4032吧

网友:
航空材料现在主要是钛合金还是率合金

网友(2014-05-15):
7075是超硬铝,不是铸造铝合金,不能压铸

网友:
一般锻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