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器设计问题 输出端的力放大60倍

楼主(2013-10-17):
问题是这样的,老板让我试着练习机械设计,题目是,用齿轮机构,把一个输入的力放大60倍,结构尺寸什么的没有特别要求,输入轮的尺寸在40mm左右吧,只要能实现就可以。
    首先我想的是圆柱齿轮减速器,多级的。这个我可以大概算出来。但我觉得整体的体积会大,所以想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机构,例如行星齿轮机构,这样的体积小。但我看一半的行星齿轮传动比不大,老板说的放大60倍的力,应该就是通过传动比60实现吧?
    所以我想问下,能不能用行星齿轮实现60倍力的增大,或者这样的要求怎么能实现?

网友A:
你太小看行星减速机了,一级二级三级。。。。。

网友B:
行星减速器造价高,国产齿轮寿命低,如非必要,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小看行星减速机了,一级二级三级。。。。。

那这样的结构就复杂了吧

网友(点评):
你现在是秀给老板看,搞个很简单的老板觉得也就那样,反正只是设计,成本不要太多考虑,精巧的行星减速机绝对让人眼前一亮。设计好了之后把工艺编制一下,顺便报价,再加一点分析。何乐不为呢?

网友(点评):
行星减速机扭矩计算 行星减速机扭矩=9550×电机功率÷电机功率输入转数×速比×使用效率(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星减速器造价高,国产齿轮寿命低,如非必要,不建议使用

恩  试试圆柱齿轮减速器吧

网友:
外齿轮减速,一般不推荐一级减速比超过4的,一级减速超过7的,更加少,除了部分傻大黑粗的农用机械和水泥搅拌机可能用。所以60的传动比肯定要多级减速的。
客观的说,三级行星减速结构并不复杂,但要找到好的供应商做好,确实比较难。如果仅是课程设计,还是可以做的,而且可以做出彩来。
当然,你也可以先来一级普通齿轮减速,在配合蜗轮蜗杆减速,两级传动就可以实现。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只是说要力矩放大60倍,而不是说速度变为原来1/60,就要在设计时考虑机械效率的问题。你可能需要做出比60更大的传动比来。

网友(点评):
对,效率只影响输出扭矩而不影响输出转速,所以楼主还得考虑效率问题

网友:
2级的行星减速机、或三级的平行轴齿轮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涡轮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