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与日系(三菱安川)马达的差别

楼主(2013-10-17):
由于自己是台达员工,所以设计的设备一定要用台达自己的品牌,用其他品牌也可以但是要给出理由。最近在设计一台烧录机,由于材料(CPU)在料带里的位置不唯一,所以要通过CCD自动修正。具体流程:通过吸头吸取带状料带里的CPU,XY移动至CCD出进行修正,XY移动至烧录机放料进行烧录。烧录零件是贴片的,引脚大小0.2mm,引角间距0.5,所以间隙大致0.3mm,移动速度500mm/s,丝杠导程20,我觉得精度是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伺服马达容量400W,不知道其它地方还有什么差异?告诉我国产伺服马达的不足,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个人觉得正确用差别不大。就是极限时别差就很大,如伺服过冲量,用安川基本无过冲现场,用国产伺服就有很大,10mm左右。还是在相同负载和速度情况下,国产是2KW,16N/m,安川是1kw左右 ,多少转扭不记得了。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驱动器处理的速度比较慢吧!

网友:
低轉速時馬達會有抖動的現像~

网友:
还真有钱啊,

网友(2014-08-12):
用其他品牌也可以但是要给出理由。。。
可以啊 “你就报一辈子价吧”

网友(2015-07-03):
请问LZ用的是什么品牌的CCD,像素多少

网友(2015-08-29):
除非客户指定,你要说服公司用其它品牌很难哟

网友(2017-12-27):
台达的私服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