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盒子能否折弯做

楼主(2013-10-17):
就是这样一个盒子,很薄,下面5个毫米,2边6个毫米
因为不好加工,所以想直接用6毫米的板子折弯,底面厚点没有关系,
两边焊2个耳朵,另一面也就是俯视图上面有个档边,也焊上
这样做可以吗

或者有没其他什么方法加工,如果折弯,用什么材料比较好。这个受力很小,只是用来装铁盘的

网友A:
上折弯机器上不行的,6mm太厚了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别的建议?

网友(点评):
10mm都可以折, 6mm、8mm折弯没问题,最多也是折弯上、下模要求高点

网友:
铁盘有多重?
如果载重轻的话,用2mm厚的冷轧板折弯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2个毫米的话不怎么方便,我两边有沉孔要钻,边缘要上个长条

网友:
当然可以,激光下料,折弯,既然没怎么受力建议用4个或5个的厚,6个的浪费,折弯也不好折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况,你说受力很小。但像你的这个结构要是焊接的好,放在马路上面包车压过去都不带变形的。

网友(点评):
再帮我看看,上了装配图,上面就是放2个盘子

网友:
6mm的板一般折弯机都折不动 我们外协4mm就折不动了

网友(点评):
我会告诉你Otis图纸,10mm板厚焊接2个耳朵由于其垂直度、平行度保证不了多次退货,最后給他改了图纸激光割出来直接‘折’上去,钳工矫正下立马欧了。 既然驴拉不动,为什么不找匹好马来拉车呢

网友B:
有点厚了 即使能折弯 效果也难达到图上这个效果 圆角就首先要比这个大

网友:
板料一般都是Q235

算展开然后下料:    激光切割机-‘打倒角-图纸折弯壁有倒角’-折弯

                   想省钱的话工艺也可以用 ‘剪板-钳工钻孔-打到角-折弯’ 精度没上面的高,但你说用来装铁块的,精度也就没什么                                                                     要求了,建议用第二种

网友:
折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折边R角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折弯机器上不行的,6mm太厚了

大点的折弯机都是可以到8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厚了 即使能折弯 效果也难达到图上这个效果 圆角就首先要比这个大

可以先开槽,再折弯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