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O9023程序可看但不可编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7):
FANUC系统,加工中心,一般加工程序,如O0001——O0004都是可以编辑的,但是有的程序,如O9023,(可能是厂家认为无需更改, )只允许看,但不允许编辑。

请教,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O9000以后编辑都是系统程序 !!不能改的。。

如果要改的话 需要更改参数。。它被保护了

网友B:
参数3210被机床厂家或者上一个操作机床的人设置了密码....如果这个参数没有设置密码,那你只需要将3202号参数的NE9位改成0 就可以编辑大于9000的程序了

网友(点评):
大师你说的这个参数 具体是哪个系统上的。。不同的系统 改法应该也不一样吧

网友:
FANUC 一般9000~9999编号程序是设定系统固化程序,不允许普通截面编辑,否则由重大安全隐患。比如换刀指令或换台指令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区段的各自宏程序。
要编辑必须在特殊模式下,我估计维修模式或工程模式应该可以。
不建议楼主动他。当楼主有足够动它的水平担当后,我相信就不会提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有理!顶你一个

网友(点评):
其实也没什么,有时是厂家把一些不经常动的程序都设成9000+程序,也基本不涉及安全。 感谢大侠,其实如果我看不懂,我肯定不动,如果我动,一定是有90%以上把握。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参与此贴:请教:FANUC的“工程模式”都有哪些内容?谁有相关资料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387

网友:
3210        设定用于保护9000-9999号的程序的密码, 密码不等于0且不等于
参数NO.3211时为锁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9000以后编辑都是系统程序 !!不能改的。。

一般的机床是看也不让看, 就这台让看不让改,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3210被机床厂家或者上一个操作机床的人设置了密码....如果这个参数没有设置密码,那你只需要将3202号参数 ...

汗,楼主问的FANUC系统 估计是0i系列的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好像是,但记不住了,如果有需要,我就去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