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门卷扬启闭机开式齿轮磨损严重,大致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3-10-17):
    卷扬启闭机开式齿轮检查出磨损严重,粉末屑特别多,尤其是小齿轮,已经磨尖,并且出现明显“台阶”,设备2008年安装,常年运行使用,平时在运行过程中会发生异响(蹭墙、主滚轮位置发出),咨询下大家,这中异常的磨损,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
齿轮表面硬度不够!具体要看设计时的齿轮参数及使用工况!

网友:
开式传动,磨料磨粒磨损是主要因素

网友:
主要还是轮齿表面硬度太低了!齿轮在啮合过程中,轮齿表面接触点因为压力太大,使表层金属发生了塑性流动。而且表层金属流动时,也是有方向的,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齿顶和接近轮齿底部有很明显的金属堆积,他们的分界线大概在轮齿高度方向上的中间位置(第一幅图仔细看哈),也就是节圆处!
至于小齿轮为啥塑性流动更严重,有两点哈!第一点,小齿轮单个齿轮啮合次数比大齿轮多。第二点,小齿轮表面相对滑动速度比大齿轮轮齿表面相对滑动速度大。

楼主:
多谢各位专家的答复,对于这种重负荷的机械,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的进行日常检查保养呢?!

网友A:
怎么没有润滑?

网友B(2015-05-10):
定期抹油保养,还可以给齿轮做个护罩,粉尘少了应该会好点

楼主(2015-08-19):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润滑?

夏季高温,检查人员不到位,油都淌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抹油保养,还可以给齿轮做个护罩,粉尘少了应该会好点

关键是缺油造成的,粉屑在里面加速、加重了磨损程度

网友:
四楼楼主分析得很正确,我另外要补充的就是齿轮传动的润滑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一硬度不够,二卷扬机工作时咬合部位错位,检查一下。平时多保养维修,看看下面由于长时间未保养看看是否进了沙石。

网友:
硬度是首要解决的,然后防尘,条件允许的话用齿轮油润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