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紧螺母没标牙距

楼主(2013-10-17):
汽车标准件手册里,螺栓有粗细牙距之分,代号也不一样,而锁紧螺母Q334的,没有粗细牙距之分,是不是默认的粗牙呢?

网友A:
是的,默认的就是粗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默认的就是粗牙

这么说Q334锁紧螺母,只适合于粗牙螺栓配在一起用,为什么没有细牙的呢?

网友(点评):
是的,锁紧螺母只适用于粗牙螺栓,细牙主要应用于低载荷,密封场合,传动性能没有粗牙好,且细牙在安装和拆卸时容易破坏牙型和滑丝,故细牙锁紧效果不好,业内一般都不采用!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高手了·~~经常到这里逛啊~·

网友B:
据俺了解,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粗牙,用细牙螺纹的地方一般用在像手机,电脑,手1表这种小但是精密的机器,因为细牙螺纹相对于粗牙强度不够,如果用在大机器,强度要求高的地方在装配的时候很容易断,那就麻烦了,所以一般都是粗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俺了解,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粗牙,用细牙螺纹的地方一般用在像手机,电脑,手1表这种小但是精密的机器,因为 ...

确实如此啊,汽车标准手册左下角的地方也有选用指南:建议粗牙代替细牙。也就是锁紧螺母的目的首先是有一定的防松作用,一般都是用在载荷较大的地方,至于细牙一般用在载荷小,受震动小的地方,所以锁紧螺母也就只有粗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