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闭机减速箱渗油问题的解决与更换油封的关系!

楼主(2013-10-17):
    对于使用频率较高的启闭机减速箱渗油问题,一直是困扰较多,尤其在夏季高温运行期间,渗油和漏油现象尤为严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多久对启闭机的大修一次?如果更换油封,是否会有缓解渗油、漏油现象?更换油封的施工工艺的差别,是否会造成再次的渗油、漏油现象?

网友:
没有接触过,帮忙顶贴

网友:
查清楚漏油原因,是密封老化了还是密封结构就不合理,对症下药,更换密封件只是缓解,结构不合理的话,更换也没用。

网友(点评):
补充,多数是减速机密封件的原因,但是有些厂家的结构确实问题很大。

网友(点评):
多数是密封的原因。。

楼主:
学习了,就是不确定是否是密封圈的问题

网友:
密封的问题,时间长了老化了,夏天温度高,油的黏度降低漏油会严重

网友:
如果可以将骨架油封换位机械密封

网友A:
渗油的原因主要是环境温度以及减速机本身的温度过高,在这种高温下,一方面油封可能变形漏油,另外一种由于过高的温度导致减速机内部压力过大,甚至油气化,硬生生的将油从任何可能的缝隙中压出来。处理方法一般也就针对以上两点,一,更换好的油封,密封性以及受温度变化影响小,二解决油温过高的问题,换油,譬如换成合成油,受温度影响变化小,另外在减速箱外部透气帽处设置膨胀邮箱,将内部压力转移。其实最关键的是减速机本身的效率,效率高机械能转化为的热能小,就影响小一点。。。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油的原因主要是环境温度以及减速机本身的温度过高,在这种高温下,一方面油封可能变形漏油,另外一种由于 ...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2014-04-0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4-11-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更换油封,暂时缓解渗油现象

列入大修计划,连同减速箱一起大修!

网友C(2015-05-10):
建议拆下查找原因。有可能是油封不好了,也有可能是轴被油封唇口磨出槽了。对症下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更换了油封,问题基本解决,担心用2年又会发生渗油,据大学老师讲,国产结构的材质不达标也是渗油的一个原因!

楼主(2015-08-19):
引用 网友C:
建议拆下查找原因。有可能是油封不好了,也有可能是轴被油封唇口磨出槽了。对症下药即可。

对症下药,拆下来看看!

网友:
感谢7楼楼主的详细分析,说的很透彻,另外就是减速箱顶部的泄压螺母应该保持适当的松弛状态。

楼主(2016-01-11):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油放光,清洗减速箱,换进口油封,做密封处理,目前效果较好,估计使用2年,又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看你图像是轴承压盖垫片漏了

网友(2016-04-28):
注意透气孔的清理,堵塞的话会加剧渗油,特别是高温天气

网友:
油封材质,怕溶胀老化,品质及物性选择也有讲就。
润滑油的品质性能必须符合要求,粘度及粘度指数,是必须考虑的参数,市场产品良莠不齐。
另外,全合成油,未必好用,性能是好,但有利必有弊。之前曾经有汽车发动机选用全合成机油而导致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油封,暂时缓解渗油现象

列入大修计划,连同减速箱一起大修!

大修是更换了油封吗?

网友(2016-06-16):
当前正在解决全厂跑冒滴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