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存配合关系

楼主(2013-10-17):
怎样能保存转换成stp格式后还能保存配合关系呀!

网友A:
直接保存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保存就是了

问题是我保存stp格式后,再用别的软件打开就没有配合关系了呀!有没有办法保留配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保存stp格式后,再用别的软件打开就没有配合关系了呀!有没有办法保留配合关系呢?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我是用CATIA转换成stp格式在用solidworks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ATIA转换成stp格式在用solidworks打开的。

你用IGES格式保存试试,CATIA我没用过,但他和SW是一个公司的产品,应该没问题

网友B:
igs格式 可以保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s格式 可以保存不

我试了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不带配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不带配合关系呢?

那你就要找高手问问了

网友:
三维文件格式转换后,参数化会丢失。

网友:
软件帮助文件写的清楚,中间格式只保留模型的几何结构,其它的全扔。

网友C:
我用catia转数据几乎没出现过,转IGS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catia转数据几乎没出现过,转IGS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是怎么转换的呀,我用的时候出问题的。

网友:
转换格式后,约束会自动取消,不能连配合一起保存成其他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