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设计,请教

楼主(2013-10-17):
我要做几条 1.8米宽,450毫米长的传送带,
4080型材能行么,电机这个怎么算,上面基本没重量的,220够了吧。

补充内容 (2013-10-17 18:22):
4.5M长

网友:
1.8米宽,4.5米长。负载呢?像这样的皮带容易跑偏。设计的时候注意。

网友:
平托架还是角度架,关键还是机架别斜了

网友:
不建议采用皮带,可用链传动。

网友:
外加张紧机构 注意跑偏 4.5m没问题。

网友:
讲具体点

网友:
1.8米宽,4080型材够了,皮带用3mm厚度就行,电机功率看速度了,5-10米/分,200W也可以,关键是滚筒最小直径70,再小容易弯

网友:
1.8M宽,450mm长?哪里往哪里滚?

网友:
1.8米宽.输送什么东西??这么宽 不建议皮带

网友:
这么宽很容易跑偏,你的带是什么材料?橡胶类的材料弹性比较好,校偏简单些,使用桶面辊就可以自动校偏了,铁氟龙网带之类的材料弹性差,用桶面辊筒很难校偏,需要额外布置自动校偏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