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打A1中心孔,出屑位置拉出一条印,而且越来越深

楼主(2013-10-17):
我现在有一批小台阶轴,材料是45正火175-217,两头分别是5.2和3.2中间7.2总长35,两头要打A1.6和A1的中心孔,用尾座打太慢,就做了个夹头装在刀架上,中心对得也比较正,依然容易断中心钻。单头中心钻只能打300-400件,还有要求清根部R0.2,所以就用手磨刀。刀子用的YT15,做100件,刀口出屑位置就被出屑拉出一条印,而且越来越深。

请教老师傅们怎么改进。

补充内容 (2013-10-18 19:02):
0.5元一个,来料加工,感觉有难又没钱赚,大家帮我参考下,还有必要继续做吗?

楼主:
还有想问问大家所在的地方一般都报价好多一个啊,来料加工,不含税

网友A:
1.0中心钻要求对中最多0.02以内,否则对称都不好,基本做不长。公司机床对中心是3微米,寿命约为3000根轴一根中心钻。

网友(点评):
请教打出3微米的对中精度的方法和工具,让我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中心钻要求对中最多0.02以内,否则对称都不好,基本做不长。公司机床对中心是3微米,寿命约为3000根轴一 ...

这么高标啊,我最多的就是1.6那头一次打了700根,这是最高纪录了,对刀都是眼睛看,哎,中心感觉还好,不过像你说的0.02肉眼基本没法看到那么准啊A1这头就没法说了最多300,貌似我要重做工装么,还有就是中心钻磨损好大,100多中心头的刃口就磨损严重,是不是材料原因啊,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

网友:
端面车一刀打的中心孔还是直接打的?正火后的氧化皮对刀具磨损比较大。端面不平也容易引起折断。

楼主:
端面是车了打的

网友B:
边界磨损。
   改善刀具角度;
 增加刀具涂层;
 提高安装精度;
  适当调整加工参数。

网友C:
我也是这么做销轴的,中心钻的家具是用线切割割出来的,用时校端面,车个端面留个小点,用眼睛对中心,,,,请问你的转速给走刀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做销轴的,中心钻的家具是用线切割割出来的,用时校端面,车个端面留个小点,用眼睛对中心,,, ...

转速1500,走刀0.03,还有就是yt15刀感觉车这料不行,用yw刀怎么样,没用过

补充内容 (2013-10-18 19:33):
我用到的排刀,想当于仪表车嘛,加工工艺和手搞的一样,问题是为啥就做不起量啊

网友(点评):
建议不要做 人家都在仪表车上用手搞的

网友(点评):
我用到的排刀,想当于仪表车嘛,加工工艺和手搞的一样,问题是为啥就做不起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界磨损。
   改善刀具角度;
增加刀具涂层;

说得很精括,我已经尽全力了,不知道是哪个坎坎,过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高标啊,我最多的就是1.6那头一次打了700根,这是最高纪录了,对刀都是眼睛看,哎,中心感觉还好,不 ...

千分表夹主轴,当然了主轴法兰跳动要好,我们公司找厂家来调是0.001,然后打中心钻的外圆,建议用ER夹套,调整到最小即可。需要有耐心哦……

网友(点评):
是这样干滴,不过别忘了打平行

网友A:
对了,忘了说下,公司用的是日本冈部工具的中心钻,油切,转速3000,切速60-80-80,三次打入。45钢303钢420钢都一样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忘了说下,公司用的是日本冈部工具的中心钻,油切,转速3000,切速60-80-80,三次打入。45钢303钢420 ...

恩,这法子好,我这属于小地方,连上工的都不容易买到,现在用的成都的,感觉好不耐磨

网友:
我也是老断!

网友:
A1.6和A1的中心钻本来就小,用过一段时间,不锋利以后,阻力变大,再高的高手来  中心对到再好 也容易打断  这太正常了,。。
A1.6或者A1的中心孔用仪表车床来打效果要好点.....可惜不是一次性装夹, 跳动保证不到那么好

网友D:
参考:加工序增加的成本可接受的建议你可先用钻头先预打下,后用中心钻(我316L不锈钢中心孔都是这方法加工的)。刀尖R0.2建议还是买机夹刀 ,有R0.2刀尖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加工序增加的成本可接受的建议你可先用钻头先预打下,后用中心钻(我316L不锈钢中心孔都是这方法加工 ...

伤不起啊,来料加工的,才0.5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伤不起啊,来料加工的,才0.5一个

我都想放弃这活了,没钱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想放弃这活了,没钱赚

没办法,这年头钱难苦,加工费越来越低,不要钱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速1500,走刀0.03,还有就是yt15刀感觉车这料不行,用yw刀怎么样,没用过

我用到的排刀,想当于仪表车嘛,加工工艺和手搞的一样,问题是为啥就做不起量啊

网友:
金属陶瓷刀,转速拉到3000以上,粗切0.1左右,精切0.05。一个刀片好好干,六七百个差不多。东西不贵,尺寸稳定性和寿命要好的多了去。上某宝去买个回来用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