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喷漆零件的配合面不被喷漆

楼主(2013-10-17):
如题:如何保证喷漆零件的配合面不被喷漆?
例如一个圆筒,外圆不是配合面,要求喷漆。而内圆是配合面,不要要求喷漆。那我喷漆的时候如何避免内圆面被喷到?例如轴承座,外面要求喷漆,内圆不能喷漆。
之前看见一些厂是在不要求喷漆的面上涂黄油,然后装配工刮漆。但是我看见他们刮漆会弄伤工件表面。大家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上一圈胶布,把不需要喷漆的地方包住,当然胶布的质量不要太好,或是用纸包住,用橡皮圈捆住就可以

网友:
纸胶带粘贴好,喷完再撕去。

楼主:
用胶带这个办法好像不太便利?想轴承座,内圆不太好贴吧?

网友:
圆筒两头用内卡盖子,盖后再喷漆

网友:
贴美纹纸,凡是作油漆的,都有这个。

网友(点评):
是的,喷漆的还有喷塑的都是用胶带粘住喷的

网友:
黄油涂厚点,不用刮的,用抹布就能抹下来

网友:
孔想办法遮挡,填充或覆盖、、

网友:
把孔遮住。

网友:
孔用塞子遮盖

网友:
还是摸黄油的比较常见,一些轴承座电机之类的零部件有时候用塑料薄膜袋装起来系住

网友:
贴屏蔽纸(报纸也行啊)

网友:
可以先用模具轴配合后再喷漆..........

网友:
喷漆厂会有办法的,如二楼三楼所述。

网友:
喷漆的还有喷塑的都是用胶带粘住喷的,所以建议胶带粘

网友:
用胶带贴,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另外说一句,加工需要配合的面不喷漆,为了防锈,需要喷清漆(淡黄色,接近透明的清漆),装配时刮除

网友:
先喷漆,再加工。

YIF
这个不合理吧。。。你再加工就肯定有误差以及损害已喷漆的面。

网友:
用冷蘸塑材料涂在不需要喷漆的部位,涂上以后就形成一层硅胶膜,然后喷漆,油漆干了以后把这层硅胶撕掉

网友(2013-12-13):
用塑料或者纸防护好,然后在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