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螺纹锁两个螺母,怎么可能锁紧中间的板,毕竟不可能一个螺纹同时是左

楼主(2013-10-17):
求助大侠:单个螺纹锁两个螺母,怎么可能锁紧中间的板,毕竟不可能一个螺纹同时是左旋和右旋吧,要不然怎么相对旋紧,锁住中间的板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自己找个螺栓,拧两个螺母上去,一个往左拧,一个往右拧,马上就明白了。

网友:
双螺母的锁紧原理,就是自锁。。自己手里拿上螺钉螺母试试就直观感受了。。。

网友:
自锁防松噢

网友:
确实如果两个螺母都不是固定死的就无法锁紧的,要不然也是2螺母和板一起动,想办法限制其中一个螺母的位置吧

网友:
把第一个螺母旋入后点焊固定  装板  再锁紧后一个螺母

网友:
楼主应该弄错了,也可能是我没弄清楚楼主的意思。同样的右旋螺栓螺纹,你从两端两个不同的方向旋紧,根据判断右旋螺纹的右手法则,这两个螺母是向螺栓中间靠拢的,靠近板时,继续旋紧,通过螺栓的所有拉力的反作用力将中间板加紧。并不存在左右旋的问题,同样的左旋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如果锁紧是可以的,关键看应用场合要求高不高,高的话你可以加弹垫,防滑平垫来防松,如果更高那就设计一些专用的防松工艺。

网友:
看在螺母与板之间加双耳止动垫圈(GB855-2008)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这样了理解:螺柱不动,由于板两边的螺母一个是旋进,一个是旋退,两个肯定撞车并紧了。

网友:
楼主  还真的有双向螺纹,可以左旋 也可以右旋

网友:
“毕竟不可能一个螺纹同时是左旋和右旋吧”,反过来说,反向螺纹的话,就能锁紧?为什么?结果还是一样的答案吧。摩擦。。。

另外,“锁紧”的具体含义,希望怎么锁紧?换句话说,板子和螺杆的各自受力方向是什么样的?

要看具体情况,才能判断“锁紧”能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保证。

网友:
开车吗,追过尾吗,按道理不该撞上,同向啊?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