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银色)的产品 发现有绿色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8):
阳极氧化(银色)的产品  发现有绿色 请问是什么原因?红色图框所示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请大师帮忙?

网友A:
确定是阳极氧化表面?
我看照片有点像导电氧化的铬酸盐六价铬彩虹色
也许我错了。建议你测一下表面是否导电。阳极表面应该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阳极氧化表面?
我看照片有点像导电氧化的铬酸盐六价铬彩虹色
也许我错了。建议你测一下表面是否导 ...

是阳极氧化

楼主:
没人回复啊 请版主支持一下 此贴  需求一下解决答案

网友:
建议送检验分析一下表面成分(异常区域与正常的比对,还有就是做切片,看膜层结构的对比,顺带可以看看基材金相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