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螺丝机几个疑问,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10-18):
关于锁螺丝机几个疑问,请高手指教

问题一:机械举板是垂直上下稳定还是旋转上下稳定?
问题二:分螺丝处那个斜槽是打开关闭气孔用的吗?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下面两个图举板上下动作不同,一个上下直线运动,一个是旋转圆弧运动,市面两种方式都有,想问问行内人哪种方式比较稳定

网友:
非常感兴趣,能贴个清晰点的结构图吗?是螺钉排列喂料?

网友(2014-03-03):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2014-05-07):
有点保密了,你只贴一点熟悉的人知道,不熟悉供料机的人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如果诚心请教问题,建议信息给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保密了,你只贴一点熟悉的人知道,不熟悉供料机的人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如果诚心请教问题,建议信息 ...

你常州的???我也在常州啊!!!常州有人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常州的???我也在常州啊!!!常州有人做吗??

有做的,我以前的同事做的

楼主(2014-06-06):
引用 网友A:
有做的,我以前的同事做的

你常州那个单位的,智拓的??

网友(2014-09-26):
不太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