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如何确定导轨和丝杆型号

楼主(2013-10-18):
各位大虾,请教如何根据线切割机型来确定导轨,丝杆规格,具体的比如DK7732,其用的丝杆是什么规格:丝杆长度,直径;导轨是什么规格的:导轨长度长度,宽度?
" [2 y( E( j9 s* o# Z谢谢!

网友:
把受力情况,和工况详细告知。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只能拆下来测绘了,呵呵呵

网友:
问问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