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件如何加工最好

楼主(2013-10-18):
该件采用何种工艺加工比较合理。

网友:
这就是个轴承端盖啊,有什么难的吗?车成、铣。

网友:
什么材质的?批量大的话可以考虑铸造或者粉末冶金之类的,局部好像有个油封槽,机加工可能麻烦一些。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网友:
三爪卡盘夹持D116外圆,粗精车-------然后以精车的D80外圆用钻模钻6个D7 孔,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批量的,不是每个工件加工都需要钻模的。

网友(点评):
5mm的量好夹吗?

网友:
棒料,开料,分两次车.

补充内容 (2013-10-19 08:52):
那个尺寸做不到,我司的设备可以做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光靠车做不出来的,或者说即使做出来成本也比较大。

网友(点评):
那个尺寸做不到,我司的设备可以做出来.

网友:
看图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普车,钻法兰定位孔。

网友:
铸造,划线钻孔,用轴承座当钻模,钻孔,上车床粗精车

网友:
棒料粗精车做出来,然后划线钻孔,量大的话做钻模

网友(点评):
不一定选择棒料,成本控制。

网友:
真够可以的。这也问

网友:
看来是没干过机加工的

网友:
很简单的一件东东,看材质要求选工艺吧总之车、铣是少不了的。

网友:
楼上答案很多,楼主自己选

网友A:
这个曹不好加工,又窄又深。上加工中心用鋸片刀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曹不好加工,又窄又深。上加工中心用鋸片刀试试

随便车车,没难度!

网友:
这个很容易加个的吧

网友C:
里面这个槽??怎么加工??车

网友:
车铣中心进行加工,车了回转体部分然后再铣孔%%c62的槽用切槽刀粗车然后计算锥度用螺纹刀进行车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5994756\QQ\WinTemp\RichOle\}@T7QZ)])($]D)]ORN`U17N.jpg 感觉不是太难车你不是有CAD么?标注出角度然后用螺纹刀咔咔咔就行了

网友D:
图纸最好有完整的信息,比如材料,热处理等这样便于工艺的安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车车,没难度!

两个宽耶?

网友(点评):
那又怎么样,单边才5mm,还是一梯形槽

网友:
内孔割槽刀,把刀柄强度做的好点,割槽刀用白钢刀镶嵌,应该可以车

网友:
我也觉得挺简单的。

网友:
看你的量有多大,没几个是用棒材做的,量大先在材料上做功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这个槽??怎么加工??车

这个完全可以车出来。

网友:
直接上普车  最后铣床打那几个发兰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最好有完整的信息,比如材料,热处理等这样便于工艺的安排!

赞同19楼

网友:
1段料
2打孔
3做大头
4粗车小头(有台阶的一头,粗镗内孔)
5精车小头,精镗内孔
6内孔反面倒角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车床 车外形  铣床 钻孔

网友:
看什么材料,一般是铸件,如果是铸铁件就要造砂型(铸造),退火处理,然后车削加工,下一步就钻削加工。
如果是铸钢件,车削,钻削加工。如果是普通件,有条件用锻造毛胚,然后车削钻削加工

网友:
局部放大一些吧!  环里面看不清

网友:
哈哈,一看就是学徒工!

网友:
批量少的话,可数控车加工完后再用普车平一下断面,钳工钻个孔OK,注意的就是镗环槽的数控刀可用制作对刀板的形式进行开刃!

网友:
直接上数控铣床咯~

网友:
这是一个端盖,我们这就加工这个,长得一模一样呵呵,数控车,普车都可以的,先车然后钻模打孔,如果需排工艺我到是可以发一个给你。

网友:
你好老乡,我是青县的。你这活不难干,我可以帮你做。电;13513034938
qq1938256832

网友:
就普通车就可以呀,要求不又不高。

网友:
这个要看怎下的料了,一般是气割钢板,先车外圆,再车一个平面,然后镗孔,最后车内外台阶,装夹时要注意,不然同心度不好

网友:
车 钻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