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电路图和电子元器件参数,我想用一电路控制一汽缸自动做往返运动

楼主(2013-10-18):
我想用一电路控制一汽缸自动做往返运动,另外还接一计数器,记录汽缸的运动次数,急求一电路图和电子元器件参数。

网友:
你选个带磁环的气缸,配个电磁阀、计数器及基本低压电器就能实现了。简单的,稳定可靠。

网友A:
你的气缸行程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气缸行程要多少啊

50个m左右

网友:
气缸伸出来的触发条件和缩回去的触发条件是什么?周期性的,还是非周期性的?

计数器,仅仅想计数气缸的伸缩次数的话,跟空姐约会,顺便让她带上她的按压式纯机械式计数器,把它(而不是把她)装在气缸活塞头旁边。
一石二鸟啊。买电器零部件的钱,花在约会上多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