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令中的加速键,如图,

楼主(2013-10-18):
我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任何命令中都会有许多选项,比如如图所示,当多选一些草图激活约束选项,一些选项后面会跟着括号例如(G)这种,这个肯定是快捷键了吧,或许是和ALT配合?可是不起作用啊?求高手指导

还有,关于重复上一命令的快捷键,默认是enter,但是重复上一命令似乎只对部分命令有效,比如画直线,当采用单击拖动单击的方式时,欲结束按esc 然后按enter会再次激活直线命令,但是如果是画中心线,就不能再次激活

以上两个问题,请高手指导

网友:
偶也想知道。。。。

网友A:
刚试了下楼主的问题一,发现先选中两点再ALT+G快捷键可以实现呀,顺道说下我用的2011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下楼主的问题一,发现先选中两点再ALT+G快捷键可以实现呀,顺道说下我用的2011版的

悲催  ALT+  V 、H、都可以实现,就是合并那个不能实现
我用的是2010   盗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悲催  ALT+  V 、H、都可以实现,就是合并那个不能实现
我用的是2010   盗版

呵呵,我用的也是盗版的,刚画了中心线,发现ESC退出后敲回车可以重复命令的,难道是版本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用的也是盗版的,刚画了中心线,发现ESC退出后敲回车可以重复命令的,难道是版本改进了

大概是我这个盗版的比较垃圾一些,本来是5G的源文件,多国语言版
只剩3G多  中文版  哎   盗版还是不好用

你们能用就好啦~~我也算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我也试了下。我的是2010版本的。选中两点后,ALT+G只是点亮了最小叫的:合并(G)“按钮不能实现合并。再接着按空格或回车也没用。但是ESC后按空格仍然是重复上一个命令

网友:
我没有使用过快捷键!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了下。我的是2010版本的。选中两点后,ALT+G只是点亮了最小叫的:合并(G)“按钮不能实现合并。再接 ...

我的是2008版本的,刚试了一下,用鼠标左键点击“现有几何关系,再ALT+G,再空格就可以合并了。
中心线是回车键按两次取消,再按一次 就可以重复上一命令

楼主:
哎,为什么我的就那么悲催呢?郁闷

网友(2014-03-07):
SW内部文件丢失了吧。或者是设置。可以试试选项里的重置。默认

网友:
我的2010也不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