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减速机,日本帝人的也太贵了

楼主(2013-10-18):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我在做六轴机械手,上面用的RV减速机一直都是国产的,但是老是漏油,但是日本帝人的也太贵了,请问有没有性价比较好的品牌?谢谢哥位。

网友:
先前有个帖子也是这个问题,难道是一个人

网友(2014-10-21):
国内哪家的减速机呀?

网友(2017-04-05):
如果真心需要RV减速机,请联系ly9515@126.com .

网友:
国内没做的好点的么?

网友:
台湾品牌,可以考虑下

网友:
MB就是贵

网友:
国内的做不好RV,没办法

网友(2017-08-31):
国产的未必便宜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新型减速机?如果想用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会跟据你的要求做一台给你试用。

网友(2018-02-02):
才疏学浅没拆过机器人哈哈,见得比较少,哪个地方会漏油啊?我们用的RV减速机与电机的连接盘是自己做的,装配的时候加垫子或者涂密封胶,只有这个地方会漏油吧

网友:
捷克有一款轴承减速器,据说还不错,比帝人的相对便宜一些

网友(2018-03-13):
再差,也不会漏油吧

网友:
目前不仅仅是中国,德国也被雅蠛蝶卡脖子。
日本的减速机确实一枝独秀,捷克的spinea据说不错。还有韩国有一款也不错。
说起来有点恼火,泱泱中华,居然被两个弹丸之地给压着。
国产的振康社会反响还行,但是没用过,不好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新型减速机?如果想用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会跟据你的要求做一台给你试用。

请问层主是用的哪种类型的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层主是用的哪种类型的减速机?

一种新型减速机:偏心滚压式精密减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新型减速机:偏心滚压式精密减速机

搜了一下,相当于把谐波的柔轮改为刚性轮。想问一下,齿隙控制如何,会有卡涩的感觉吗?润滑效果如何?
大侠在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新型减速机:偏心滚压式精密减速机

最疑惑的是齿形如何确定。比如RV,做成摆线型的,将针齿放入针齿壳的针齿槽,形成滚动。真好可以避免磨损,提高润滑效果。此时,偏心滚压式的减速机,齿形还是渐开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相当于把谐波的柔轮改为刚性轮。想问一下,齿隙控制如何,会有卡涩的感觉吗?润滑效果如何?
...

没有齿隙,没有卡涩感觉,润滑是和谐波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疑惑的是齿形如何确定。比如RV,做成摆线型的,将针齿放入针齿壳的针齿槽,形成滚动。真好可以避免磨损 ...

齿形不是渐开线的,有点像谐波的齿形,大样和谐波很像,就是实现减速的原理不一样。江苏 盐城。

网友C:
漏油?是不是密封没做好?我们公司用的帝人RV也是自己做法兰及密封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油?是不是密封没做好?我们公司用的帝人RV也是自己做法兰及密封环的

减速机密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带的密封,在输出轴旋转处。还有一部分是用户的,如电机法兰的静密封和输入齿轮动密封,以及输出轴的静密封部分。

网友D:
兄弟价格QQ号我们讨论一下,我也在找减速机

网友:
忘了说我的QQ号了34967866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价格QQ号我们讨论一下,我也在找减速机

减速机市场上还是比较多的,大侠要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
台湾天机,联系 133 3268 8468    QQ:235577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