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各大高手请进

楼主(2013-10-18):
图中那个里面的怎么加工
小图截取的那个部分

网友:
期待,是端面螺纹么

网友:
中间的一个圆锥孔用麻花钻或其他钻解决  两个锥形槽可以用手磨成型刀解决

网友:
是端槽吧,就按端槽的方法加工,

网友:
如果再有个右视图就得看了

网友:
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端面螺纹啊!不好搞耶

网友:
没有特别说明的庆应该就是端面槽了吧

网友:
好像没难度

网友:
来学习,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什么螺纹参数都没有,应该不是端面螺纹,就是倒几个水线,防松的?

网友:
应该就是端面槽

网友(2014-03-21):
今天刚干过这个

网友:
成型刀加旋转冲头在普通机器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