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组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10-18):
    发电机组(康明斯 50KW)在发电后电压有时候会不稳定,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哪几种?如何去排查呢?

    另外,发电机每年真正使用也就2次,每次大约在4个小时,其他的时候都是每个月2次的试机运行,每次也就10分钟,机油在满足刻度的情况下,多长时间需要更换一次?

网友:
用的少的发动机组,假如是空载不稳定,问题不大,是阻力不稳定的毛病,使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假如是满载不稳定,一般是调速器的毛病,或者是你所带的负载功率有跳动,其跳动值超过调速能力,可以换大的发动机,小了就不可能稳定,

机油问题,勤看,黑了,或者有沉淀就必须换了,

就机油寿命,2年基本要换油,

楼主:
机油基本负荷使用情况,没有沉淀物和发黑现象,换上去2年不到!

应该是所带的负载功率有跳动,发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点评):
不应超过65%,才能稳定,假如负荷很稳定,比如车间照明,用到80%也没有问题,带水泵这些载荷,假如是恒定压头,比如给固定高度的水塔,用75%也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首先确定发动机转速正常,再看电压,有刷的看看电刷接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