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上的凸台高度是确定的还是自己选的

楼主(2013-10-18):
l链轮上的凸台高度是确定的还是自己选的

网友:
自己选的,还可以画图根据自己需要设计绘图。

网友:
什么意思,是说那个销凸出高度?这个是标准的,如果你想加长也可以定制的。

网友:
这个可以自定的,相关厂家也会有标准的链轮供你选用,选用的依据一般是转速和扭矩,个人设计时还要考虑键的挤压强度,太短了键容易被挤变形。

网友:
设计的时候确定。因为凸台长了可能影响你的端面安装距离。

网友:
比较自由时,最好按照优先数系来定,比如1.0,1.6,2.5,4.0,6.3,乘以10或者100。

网友:
要查机械设计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