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询可替代盖茨Gates带轮、皮带和锥套的产品

楼主(2013-10-18):
如附件所示,EXCEL文件为所选带轮、皮带和锥套型号列表,PDF文件为Gates的带轮信息,请在盖茨的原始型号和技术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替换,并尽快报出替换后的型号、价格和货期,谢谢!
DESCRIPTION1DESCRIPTION2SUPPLIER  DATA原始供应商QTY per  Machine每台件数单价COST (EA)RMB货期名称 备注
14MX-112S-90PulleyGates
1
  带轮中心孔适合锥套型号4535
14MX-36S-37PulleyGates
2
  带轮中心孔适合锥套型号2517
14MX-90S-68PulleyGates
1
  带轮中心孔适合锥套型号4030
14MX-30S-68PulleyGates
1
  带轮中心孔适合锥套型号2517
14MX-80S-37PulleyGates
2
  带轮中心孔适合锥套型号3525
PB14MX-30S-90PulleyGates
1
  带轮标准件采购回来之后会再按图加工,对中心孔没有特殊要求
14MGT-1960-68BeltGates
1
  皮带
14MGT-2800-37BeltGates
2
  皮带
14MGT-1960-90BeltGates
1
  皮带
2517 Φ65mmTaper lockGates
3
  锥套KeyWay 18x11x4.4
4535 Φ75mmTaper lockGates
1
  锥套KeyWay 20x12x4.9
4030 Φ50mmTaper lockGates
1
  锥套KeyWay 14x9x3.7
3525 Φ50mmTaper lockGates
2
  锥套KeyWay 14x9x3.7

网友A:
这采购也太省事了。
有能一对一成品替换的厂家,那估计比GATES还贵。也不可能有。
一般都是提供图纸找做皮带带轮的 都能做。
不提供图纸,让加工的一个个查型号,那得看你有多大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采购也太省事了。
有能一对一成品替换的厂家,那估计比GATES还贵。也不可能有。
一般都是提供图纸找做皮 ...

就是说国内连给出Gates的型号和技术参数的带轮都无法接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国内连给出Gates的型号和技术参数的带轮都无法接单?

一,找人加工。有图纸就能加工
没图纸的话,中间有个转化过程。就算有样本,样本中不可能给工程图,至少键槽的公差,锥套的精度,挡圈是压的还是焊的?另外样本还是公制英制混合的,加工东西光看样本就能做的出?还不如提供样品人照着做。就算别人做好了,你如何收货?
量小的话,找小作坊,没人有闲功夫,找大作坊,得看有没人来报价。
二,找个皮包,让人挣点差价,轻轻松松,做样品或者出图纸都好说。你也是皮包就算了

看一台用这么多带轮,估计设备不小吧,还是进口图纸,产化过程中?机型估计不是量产,一年5套?

我们是上面程序走的,自己设计的找小作坊加工。

或者你去直接问问比如国产伏龙同步带这样的生产厂家,看你的几个型号好不好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