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镙丝松动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3-10-18):
故障状态:气缸无规律的乱动,检查电磁阀指示灯同样乱通电,一开始以为继电器坏了或PLC程序有问题,换继电器故障仍然存在,万用表测量PLC输出也正常,特奇怪。再仔细检查,发现继电器的螺丝有松动,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未接线的常闭触点螺丝松动,螺丝短接常闭常开触点,结果电磁阀直接通电了,机器一震动,气缸就乱动了,哈哈

网友A:
螺栓松 常闭变成了时开时闭的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图挂了

网友(点评):
图片已经修改了,刚才直接在QQ空间引用的,好象连接有问题,这回上传个,肯定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松 常闭变成了时开时闭的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图挂了

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离得很近,常闭触点的螺丝松了,不但松了,而且松得很厉害,碰到了连在常开触点的接线端子上,常开触点变成常闭了,电磁阀也就动作了。

网友(点评):
哦 小螺栓 大问题啊 还有图您自己能看到不能?

网友(点评):
机械,钣金,电控 200384446群。请大家积极加入。一定要本行业人员。

网友:
细心的人

网友:
接线员压线的时候经常压到线皮上   而且有时线不加锡 容易断不容易发现   查线最烦躁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们在设备检修中也是经常有的。

网友(2014-02-25):
的确分析的好,是个有心人

网友:
一点灰尘引起的故障要做飞机去现场解决的事情我们公司都遇到过呢。

网友(2022-09-22):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