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45材质水冷时直接断裂

楼主(2013-10-18):
    太钢保探伤材料,45材质,毛坯直径460,粗车到最大直径处445后调质,淬火过程中,快速冷却(水冷)阶段断裂1块(当时未发现),水冷完毕,打硬度阶段有断裂2块。附图如下

补充照片

补充内容 (2013-10-19 08:14):
11楼补充热处理卡片

网友A:
典型的横向断裂,先去做金相吧,

初步估计是锻造过程带来的缺陷,本身有内部横裂,你再次热处理过程中,裂纹扩展,最终断裂,

网友(点评):
大侠,像这个件,充分加热保温以后,待基本奥氏体化之后,锻造的缺陷是不是能去除一些?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像这么大的件,45钢还能做调制么?既然淬透性不好,如果正火后,能否二次加热,短时间保温,来细化径向一定厚度的晶粒?只有课本的知识,还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材质45#钢?
你们该不会是拿去渗碳淬火了吧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渗碳,我们只是做的简单的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横向断裂,先去做金相吧,

初步估计是锻造过程带来的缺陷,本身有内部横裂,你再次热处理过程中, ...

谢谢,不过内部问题探伤不到吗?

网友(点评):
探伤不是嘴上说探伤,要报告,要探伤图谱,锻件要留样,

网友B:
看那断面不像45#,倒像地条钢,建议化验硅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断面不像45#,倒像地条钢,建议化验硅锰量、。

谢谢,地条钢是不可能的,这是从太钢锻造出来的,保二级探伤(具体那个标准记不住)

网友:
心部晶体组织粗大,材料应夹杂有杂质,锻造时未能改善组织,应力过大,有锻造裂纹。

网友:
等待楼主检验结果!

网友:
同意以上各楼意见,先做金相,看非金属夹杂。坯件是锻件吗?

网友(点评):
太钢锻件,二级探伤

网友:
这么大件,何不用正火代替调质啊?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这都是生产上安排的

网友:
看起来倒像石柱子断裂了,铸态组织都还在,锻造不给力哈

网友:
心部还有大面积的铸造组织,怎么锻的啊,有锻造工艺么?

网友C:
加热时间没必要那么长,反正也淬不透.
因轴径大,组织应力与热应力叠加工件心部受拉而断.常发生在淬透性差的碳钢中.不必工件冷透及时回炎或可减轻.

楼主:
金相已分析,金属夹杂物没问题,现在主要怀疑是热处理问题

网友D:
估计材料太大,冷却的太快了,你用油冷却试试看。

网友(点评):
还是说温度变化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材料太大,冷却的太快了,你用油冷却试试看。

可以这么理解,一般比较大钢件我们都不敢让它冷却的太快,因为外部温度和内部的温度相差较大,会出现应力性裂缝。逐步冷却会好点。也叫混合冷却(空冷,油冷,水冷)

网友:
暂不考虑热应力的问题,45钢的淬透性,就算是外部放在油里淬火,芯部呢
芯部的冷却速度不足以在珠光体孕育时间之前就降到马氏体转变的温度之下
如果把工艺改为正火,至少做两次,一次去除锻造的畸形晶粒,第二次获得较细致的珠光体组织
正火做的好,还可以细化晶粒,就看工艺怎么定了

网友(点评):
调质和正火的选择---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729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点评):
这么高深?学习下

网友(点评):
如要求调质金相就不行了吧,虽然机械性能可做到相近,但道理还是不一样的.站在热处理加工的角度想应该是首先要满足设计者的要求,如有异议可提出,但无权更改.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持续关注中……

网友:
            请热处理的专家评评嘛?会不会是烧过头了呢?

网友E:
同意13不靠的分析,但问题是45#淬火后心部塑性应该保持良好,但现在不像是如此,怀疑材料成分有误,光谱检测后再说吧。

网友:
是不是因为直径太大了,冷却时心部和表面温差可能达到100~200度,这样热应力会很大,温差是沿半径方向的,所以主要是切应力。可能就是这个热应力太大了,导致轴件横向断裂。但这个只是我纯粹的理论推论,你们自己看着断面来分析更靠谱。

楼主:
顶起来大家都研究研究

网友:
有锻造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13不靠的分析,但问题是45#淬火后心部塑性应该保持良好,但现在不像是如此,怀疑材料成分有误,光谱检测 ...

从断口上看淬透性挺高,不排除Mn/Cr含量较高.

网友(点评):
出问题后,光谱化验材质合格。

网友:
支持13楼----------估计材料太大,冷却的太快了,你用油冷却试试看。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C:
加热时间没必要那么长,反正也淬不透.
因轴径大,组织应力与热应力叠加工件心部受拉而断.常发生在淬透性差的 ...

总算看到个靠谱点的了!

网友:
我认为最大可能问题是设计及热处理工艺有问题。
一、 45钢淬透性差,大直径不应该采用整体淬火,多采用正火或表淬、甚至退火,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利用钢的高刚性;如果是抗弯、扭等复杂疲劳力,应该换高淬透性材料。
二、淬火前是否为合格的正火组织?特别是锻造后应该按时正火,否则淬火组织不均匀现象严重,内应力大,会断裂。
三、热处理工艺是否保证?比如加热速度、保温时间、冷却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