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求大神指教焊接变形的产生和防止措施。

楼主(2013-10-18):
       上台一鞠躬,首先感谢大家抽空进来看此贴,不管您是来帮我解答、还是不了解过来看看、或是进来灌水。都在此谢过了。
       首先自我介绍下,小弟21岁,接触过铸造,机械加工,现在在一家从事三维柔性焊接工装的厂做销售,所谓只有知道客户的烦恼,才能为客户解决烦恼。焊接而言,客户的烦恼多半在于焊接变形,和专用焊接工装大量的购买。现在后面那个问题我能为客户很好的去解决,但是在焊接变形这块我了解甚少。
       希望大神出现为小弟上堂课,让小弟不断的去充实,也为更多客户能接受我们的产品做准备。
       在此先谢过进来教导的前辈了。

网友A:
玩焊接,你要掌握几个典型东西,

1,类型,一个是薄板的‘瓢曲’,第二是厚板的断裂,第三是厚板的分层,再就是焊接结构的变形,

2,掌握这些东西,还是俺说的基础理论,玩焊接,必须读书,那种靠手艺是走不远的,靠手艺,只能玩一部分,稍微有些难度的就抓瞎了,

3,焊缝,实际是一个熔池,就是一个小电弧炉,你要先理解这个东西,

4,线电流决定热量的扩散,热量的扩散决定最终组织成分,

5,你必须理解这个裂纹,裂纹是因为内应力的发展,

6,裂纹不会在焊缝处发生,而是离开焊缝一定距离的热影响区展开的,假如焊缝就裂了,你是老板,上去就给焊工一脚,他不敢吭声,

7,什么是变形? 变形是裂纹的前奏,你要理解这个,

你把我说的这些 东西都学明白了,就懂了你问的问题,否则,你知道一点没有用,比如人家给你一个现成的工艺卡,你照着焊了,没事儿,稍微一变化,就虾米了,

网友(点评):
大侠,磨辊上的耐磨层不是都有裂纹的么,这个算是正常车吧。

网友(点评):
犯错误了,写了错别字。再追加个问题,现在激光修复兴起,激光熔覆层厚度超过5mm几乎是必出裂纹,不知这个是我们设置激光焊接参数问题呢,还是激光熔覆本身的不足。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这个工艺过程自身的毛病,现在看,无非克服,原因在于高热之后的快速冷却,主要是熔斑带尺寸过小,以后激光功率再大,或有其它方式加以协调,也许可以再厚一些,

网友(点评):
大侠觉得把焊接手册3卷都看懂了算不算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焊接,你要掌握几个典型东西,

1,类型,一个是薄板的‘瓢曲’,第二是厚板的断裂,第三是厚板的分层, ...

在这里先谢过前辈指教了。

网友:
谢谢前辈,最近也在烦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玩焊接,你要掌握几个典型东西,

1,类型,一个是薄板的‘瓢曲’,第二是厚板的断裂,第三是厚板的分层, ...

大哥 为什么焊缝处不容易裂纹,如果裂纹了是焊工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呢?求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热影响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