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普车师傅渡劫

楼主(2013-10-18):
我是一个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一名学生,最近要普车中级工考试。渴望有一个师傅来教导我渡劫。QQ245994756
问题1:螺纹先车外圆还是先做退刀槽有的时候我外圆车好以后再开退刀槽发现螺纹圆跳动了。泪流满面,做了一晚上的螺纹。。问了老师才知道切槽太过快速了,所以请问切槽刀进刀速度是多少最好?切槽时候主轴转速多少?

问题2:车刀如何用砂轮磨车刀

这样的车刀我用起来十分顺手但是我发现刀头很容易                  螺纹刀对刀应该没问题,毕竟做好了几个螺纹,但是
崩掉有什么解决办法?另外能否把前倾角磨掉一些使                  螺纹刀前面平的倒角要多少大?太大容易错。。太小
得刀刃在刀面最上方?如何把刀倒角,倒角后能否用                  容易崩刀,最恶心的是一开始磨的还能用,用着用着
油石磨光所有刀面?刀尖能不能倒平使得刀尖不容易                  刀头就磨损了!然后工件不合格 (附注我是用350转
崩                                                                                                速)车螺纹的所以磨损比较快。因为高转速所以我的
                                                                                                   螺纹刀刃磨是用低温磨制其间刀头温度不超过60°,
                                                                                                   磨完以后就是用磨刀石磨光。

问题3切断刀最好要多少宽度,为什么切断刀我用起来很容易崩刀,切槽刀是多少宽度?切断刀能用切槽刀代替么?切槽时候尽管用角度样板对过刀了为什么槽有时候还是有锥度?为什么我切槽时候有很大的声音?

楼主:
沙发祭磨刀之神

网友A:
第一个 一般是外径车好切退刀槽  切槽刀得用白钢刀  3MM就差不多了  照你图纸切槽400多也不成问题 当然你割刀磨的不好转数200就行
另外外圆刀跟螺纹刀磨法 说句不好的全靠自己经验  不然你直接照书上提供角度磨就行了 外圆刀5度多大了

网友:
1.先预先切好退刀槽,然后车外圆,然后倒角,最后车螺纹,螺纹大的话,最好用顶尖。ps:切槽转速250-300转,进给速度就看你手感了,进给的的时候不感觉太费劲就行。
2.磨刀,不是磨一个面的角度,是同时磨两个面的角度。
3.切断刀一般刃宽2mm,槽刀2.5-4mm之间

网友B:
切槽刀转速越慢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一般是外径车好切退刀槽  切槽刀得用白钢刀  3MM就差不多了  照你图纸切槽400多也不成问题 当然你割 ...

你指的是前角大了五度么?这个没问题的感觉,因为前角越大刀越锋利但是越脆弱可是我们车床车的是塑性比较好的钢材,需要的锋利度比较高,所以大了五度反而好切一点。我刚刚看书看的:粗车时车削余量较多,进给量大,切削时冲击力打,工作表面硬度较高,所以在不影响车刀锋利的前提下选取比较小的前角。精车加工量小,大的前角可以减少变形,改进粗糙度,选较大的前角。
当夹具,道具工艺系统钢性较差时为防止切削力过大引起震动,前角取打反之取小。就是不知道考试时候需要的Ra要多高、、、、

网友C:
问题一:一般情况如果是我 退刀槽不论先后;对于你,先退刀槽 后螺纹
问题二:加工螺纹崩刀尖或者磨损刀尖很正常,你图上的螺纹刀尖的侧视图形状磨制反了,这样刀尖形成很“虚”的状态,螺纹的副后角过大,造成螺纹刀使用寿命低,同时退刀槽螺纹方向要倒45度角。螺纹车刀安装不要低于中心。
问题三:所有手工磨制车刀都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你现在差的太多太多,实际经验几乎是零,建议强记机械加工手册的图形,先期形成一个基本概念再说后话。
问题四:一般情况下,你说的两种切刀对于这个阶段的你,没有区别;宽度多少视工件直径和机床刚性强度而定,对于现阶段的你都不要考虑,将螺纹外圆挤(所有的切削实际都是挤削)歪,你的老师只是说对了一部分,进刀速度快是一方面,切刀宽度/安装和磨制也是一方面,至于加工线速度多少合适,我的回答是 :没有。常用线速度就可以。
给你建议:想学普车,砂轮房呆上一个月;没事的时候到工厂免费实习练手;买一本简易机械加工手册熟读强记。这几点比你的课本和老师强10倍。

网友:
我看了你外圆刀的图   你外圆刀开槽要是真开到刀头一半大小。。。这把刀就不合格。。。。具体得看你磨的到实物千万别拿图纸出来  还有理论只做参考 一把刀就车个螺纹不需要分精车粗车  除非你的螺纹精度需要螺纹千分尺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一般是外径车好切退刀槽  切槽刀得用白钢刀  3MM就差不多了  照你图纸切槽400多也不成问题 当然你割 ...

第一个 一般是外径车好切退刀槽  切槽刀得用白钢刀  3MM就差不多了  照你图纸切槽400多也不成问题 当然你割刀磨的不好转数200就行

我磨刀目测没有问题,角度全对,但是就是槽底面切不平,我这样切前端面有问题么?可惜没有CAD不然角度也给你看了

网友(点评):
不平,是不够老练,这对仅仅是切个槽来说灭有问题

网友(点评):
端面加工要用用刚性强的45度或90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槽刀转速越慢越好

太慢还叫车么?

网友:
童鞋你那割槽刀 要割平的话 你得把外径车好 然后把割刀刀架不压紧的情况下  中拖板直接对着车好外径摇上去 眼看下平了急压紧  再割下看平不 不平稍微调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一:一般情况如果是我 退刀槽不论先后;对于你,先退刀槽 后螺纹
问题二:加工螺纹崩刀尖或者磨损刀尖 ...

问题一:一般情况如果是我 退刀槽不论先后;对于你,先退刀槽 后螺纹
问题二:加工螺纹崩刀尖或者磨损刀尖很正常,你图上的螺纹刀尖的侧视图形状磨制反了,这样刀尖形成很“虚”的状态,螺纹的副后角过大,造成螺纹刀使用寿命低,同时退刀槽螺纹方向要倒45度角。螺纹车刀安装不要低于中心。
问题三:所有手工磨制车刀都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你现在差的太多太多,实际经验几乎是零,建议强记机械加工手册的图形,先期形成一个基本概念再说后话。
问题四:一般情况下,你说的两种切刀对于这个阶段的你,没有区别;宽度多少视工件直径和机床刚性强度而定,对于现阶段的你都不要考虑,将螺纹外圆挤(所有的切削实际都是挤削)歪,你的老师只是说对了一部分,进刀速度快是一方面,切刀宽度/安装和磨制也是一方面,至于加工线速度多少合适,我的回答是 :没有。常用线速度就可以。
给你建议:想学普车,砂轮房呆上一个月;没事的时候到工厂免费实习练手;买一本简易机械加工手册熟读强记。这几点比你的课本和老师强10倍。

你说的很好,我认真看了一下,我和我的老师磨的样子差不多,只不过螺纹刀我们训练小组高速钢部分和铸铁部分都是磨成一个平面的,角度的确没这么夸张。。。是我画的有点差,导致你误解了。。。
螺纹先车外圆还是槽的问题你说的很对,我在那个工件失败以后也想到是这个问题了。确定了一下
最主要的问题是断面刀的主切削刃我磨的坑坑洼洼的。。。看着都无语~~~~(>_<)~~~~
我看我同学都是这样磨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不对 要求左右缓慢移动

网友(点评):
问题是学校的砂轮你懂的。。。砂轮中间凹下去的,都是一堆傻×同学不会左右移动的原因,所以我一般是先用90°崩过的刀修砂轮等砂轮修好了刀也能用了O(∩_∩)O

网友:
那要看什么材料的

网友(2015-04-01):
  哥们 把刀好好磨磨吧,切断刀磨好没什么声音的。有锥度??   刀没装正吧/    当然还有可能是机床的原因。除非你用的是几千块的不知名的机床

网友:
切槽刀你没有开卷屑刃,所以加工时有声音,车螺纹时,转速太慢,所以光洁度不高,螺纹刀刀尖下面太虚,所以容易崩刀,当然转速慢了也容易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