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问题

楼主(2013-10-18):
公司做气密性实验,要在较低温度下实验(—55度),但是密封橡胶圈的耐低温性太差,在常温和高温时都不漏气,低温下就不行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现在用的那种橡胶?硅橡胶可以到-60°C

网友:
金属密封没问题 也可以学习氦气密封结构

网友A:
橡胶在低温下像石头一样硬脆,没有弹性了,无法依靠自身的弹性变形来压紧密封面,所以会导致密封失效,建议使用石墨密封垫,这是宽温材料,适应性很广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A:
橡胶在低温下像石头一样硬脆,没有弹性了,无法依靠自身的弹性变形来压紧密封面,所以会导致密封失效,建议 ...

现在在做气密试验,用螺钉、开槽盖板、密封圈,但是每次都漏气,请教下有啥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2015-12-17):
垫片密封

网友(2016-05-18):
对于橡胶类材质可以考虑耐低温的 同时可以考虑垫片密封结构、或缠绕垫密封结构

网友(2016-06-30):
航空上的密封件儿吧?用硅橡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