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度,管锥螺纹的加工刀片选择。

楼主(2013-10-18):
今天加工一个管接头,是Z1/8的锥螺纹,之前干过一次是用的NPT的螺纹刀片,今天一个老师傅拍板说用瓦格斯的1.0-iso 刀片也能干出来,半信半疑中,拉点开始编程,结果最后给挑出来啦,但是X方向下刀比直螺纹明显多很多,最庆幸的是没撞刀,锥螺纹和普通米制螺纹牙底形状一样吗?还请干过外贸的高手解答。

网友A:
要求不高时干干可以,但是不建议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时干干可以,但是不建议这么干。

NPT的刀片和普通刀片差别有多大?

网友(点评):
NPT和M螺纹虽然螺纹角度都是60°,但是牙顶和牙底的R角以及牙高都是不同的。而且Z1/8的螺距也不是1,虽然相差不多。

网友A:
外螺纹:3ER27NPT 材质另选
内螺纹:2IR27NPT 材质另选
VARGUS一般用2,3代表刀片大小,有的是用11,16等代表刀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3ER27NPT 材质另选
内螺纹:2IR27NPT 材质另选
VARGUS一般用2,3代表刀片大小,有的是用11,16等 ...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