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低,中,高速区分

楼主(2013-10-18):
刚接触电动机不久,对其工况低,中,高速区分不胜了解,请问低,中,高速的区分有没有一定的区间值?
(我的电机转速为2880r/min,1440r/min,970r/m)
比如:500r/min -1000r/min  为低速,1000r/min -2000r/min 为中速,2000r/min -3000r/min 为高速?有没具体的数值表示呢???

网友:
好像高速的电主轴可以10万转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速度不是很高,这个应该没有具体的区分,而且要看你的是什么电机,用在什么工况下,就拿普通钻床来说,这个速度还是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是很高,这个应该没有具体的区分,而且要看你的是什么电机,用在什么工况下,就拿普通钻床来说,这个 ...

呵呵 我的意思是区分低中高速是否有一定的区间值不???暂时与工况没什么联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的意思是区分低中高速是否有一定的区间值不???暂时与工况没什么联系啊!!!

这个我理解的没有,都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