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在“键槽”这个地方加螺孔可以吗?

楼主(2013-10-18):
             自己画了个草图 图纸无法外带的,问问这个齿轮中,在键槽位置上加了个M10的螺孔,是否合适。这个螺孔作用是什么呢?紧固?润滑?多谢阅读!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谢谢 那个螺孔是什么作用呢?(这个齿轮是与一个较小的齿轮啮合,在小齿轮上做锐角范围内的往复运动,然后本身旋转接送物件,轨迹是曲线。)

网友B:
反过来想,如果这里不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尤其是你这种来回虐待键块的机构。

如果用放大公差或载荷的方法分析(疲劳测试?),弄不好能得出结果:键块变成圆棒条了,键槽也变成圆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想,如果这里不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尤其是你这种来回虐待键块的机构。

如果用放大公差或载荷的 ...

那是紧固吧 谢谢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加长键块的有效寿命。另外,如果轴和轴孔的配合精度不好,设备位置精度要求也不高的话,耍赖的一种方法是,键槽的相对位置上钻出浅坑,螺丝正好能顶在坑内。这样,键块估计是滑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紧固吧 谢谢

谢谢哈

网友C:
我怀疑你加了加工的出来吗??用什么玩样钻孔??那么大的外圆

补充内容 (2013-10-19 18:16):
看图上的比例,这个外圆相对M10而言很大了,有这种长径比的钻头,供货商定做的价钱不还是在你的成本上加上去,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点评):
哈哈,跟我以前撞到的问题一样。我自己的小设备搞不定,拿出去了,人家一会儿就搞定了。那钻头长的啊。 另外,所以,设计时或购买时,按你能用得到的设备或工具,要考虑好台阶的高度。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是,轴套和链轮片焊接后精加工。

网友(点评):
我的这个外发厂家,就是主营精密齿轮蜗轮类的。你得找对人家。

网友(点评):
用深孔钻做这个不成问题,只是价格贵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加了加工的出来吗??用什么玩样钻孔??那么大的外圆

o  那个是两边环焊的 两个件  不会画焊缝,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用细长钻头钻出来,没有问题。你说的焊接和这个其实没有关系。按照工艺,焊接是前面的工序,钻孔几乎是最后几道工序。所以不能这样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加了加工的出来吗??用什么玩样钻孔??那么大的外圆

哈,是个问题

网友D:
目测,你这种情况用的不是普通平键,而是楔形键。打个孔,用个紧定螺钉做轴向定位。这样可以保证上下键面的紧密接触。
就像你说的情况,小齿轮往复运动,普通平键既存在尺寸公差配合的控制问题,也存在往复的反向高扭矩剪切问题。改用楔键,就成了摩擦弯纽组合。你可以照这个思路校核下两种情况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你这种情况用的不是普通平键,而是楔形键。打个孔,用个紧定螺钉做轴向定位。这样可以保证上下键面的 ...

多谢老师指点

网友E:
我们经常这样做,两个原因:第一,是锁键用的。仿制键棒掉出来。(当然,如果是A型键,就不存在掉出来这个说法啦。)第二,齿轮轴端如果没用挡板,就用两个120度分布的紧固螺丝锁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经常这样做,两个原因:第一,是锁键用的。仿制键棒掉出来。(当然,如果是A型键,就不存在掉出来这个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你这种情况用的不是普通平键,而是楔形键。打个孔,用个紧定螺钉做轴向定位。这样可以保证上下键面的 ...

普通平键也有这样用的,它能锁住键,防止key脱出

网友(点评):
我在考虑楼主的这个使用环境。因为有频繁的往复运动,也就是有频繁的交变作用,即键的两侧需要一个无间隙承载条件。如果是普通平键,那么需要做过盈配合保证接触。而过盈则不需要再做防脱固定。

网友(点评):
楔键不考虑这些,只需要考虑防脱,所以才有此一说。

网友F:
当然可以,还可以做定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还可以做定位用!

网友:
可行的,不过常见的是成对使用:键槽上有个螺纹孔,与其90°夹角位置还有一个,孔轴多为滑动配合

网友G:
顶丝紧固键径向移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丝紧固键径向移动的吧

多谢 大致已经了解了

网友:
键槽上面加螺丝孔,基本就是起固定作用,有些设计还会在底端120°位置加多一个螺丝孔出来

网友(2016-06-06):
想知道能否起到防止轴与套的轴向窜动的作用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
我之前有设计过一个就直接没有键了。就加工出了一个一体的。以为那个键整个都变圆了。加螺钉都断了,当然螺钉只有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