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机构不能被电子调速机构完全取代原因是?

楼主(2013-10-18):
齿轮减速机构不能被电子调速机构完全取代原因是?

网友A:
楼主你所说的动力源是什么呢?是电机吗?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伺服?

网友B:
两个字——力矩

网友C:
作用不同谈不上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说的动力源是什么呢?是电机吗?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伺服?

没其他条件,就这。那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字——力矩

齿轮传递的力矩大,电子的则是力矩小吗?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觉得齿轮减速机的作用就是用来减速的?减速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增大力矩的代价就是牺牲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用不同谈不上取代。

此话怎讲,貌似书上没这些类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轮传递的力矩大,电子的则是力矩小吗?

传递力矩的。

网友:
电机自身的出力有个极限,电子调速最大能发挥到极限,要想大力矩,还得齿轮     但是好像切换绕组连接方式什么的类似改变结构也行,但是好像稳定性和成本有问题

网友D:
即便不说增距作用,齿轮也永远比电子的可靠性高。

网友:
齿轮减速机的应用通常会带来两个效果:
1、输出速度降低;
2、输出扭矩增大。
这两个效果通常都是伴随产生的,在实际应用时可能只用到其中一个,比如楼主所说的速度降低。

一些电机,比如变频电机、伺服电机等都有调速功能,它们能将输出速度降低,允许多个不同的运行速度,甚至速度还能连续变化。就调速功能来说,电子调速装置确实有其独特的优势。

但使用齿轮减速机的场合并不只有速度降低,也有很多时候需要增加扭矩,比如用小电机驱动大负载时,电子调速装置通常无法增加输出扭矩,所以这样的场合是无法取代减速机的。

楼上零式大侠说还有可靠性问题,确实如此,电子设备容易受到干扰,比如杂波、电涌、电磁干扰、线路脱落接触不良、线路间漏电等等,会出现误动作,行为不可预期,有时候这样的误动作是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便不说增距作用,齿轮也永远比电子的可靠性高。

不会吧。印象中齿轮的靠性高些

网友:
减速器是减速的,电子调速机构是变速的,功能不同,代替个毛线啊!

网友:
这和齿轮传动传递大转矩有关吧,在低速重载的场合使用电子调速系统就难以适应某些负载需要,还是看应用场合。

网友:
齿轮的传动比是恒定,电子的应该做不到吧

网友:
冒昧问一句,这个电子调速机构是一种机构?好像在机械原理里还没听过这个说法;是速度控制系统?还是指电机的调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