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但很多人解释不好

楼主(2013-10-18):
1.回转支撑样本上一般静止使用弹垫,这出于什么考虑?
2.沉孔里面什么情况下加弹垫?

网友:
第一个没明白意思。
第二个,是不是沉头孔,跟弹垫没关系吧。

弹垫,我的用处是,受力大且振动大。

网友:
     防止长时间使用中发生松动。

网友:
简单的问题容易像楼主一样问的不清楚,表达的含糊,没有主次,所以就不好解释。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啊,大爱

网友(点评):
所以才说是简单的问题 不好解释

网友:
给不了解回转支承的人介绍一下回转支承的结构,这东西用在大型的回转机构上,在这里本人顺便想了解有没有1到2米外径的止推轴承,或还有什么结构可以用在1到2米的转台上,图上的回转支承太贵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使用这种结构的,洛阳出的,还没见过别的形式,对于冶金行业来说,这个轴承的钱还真不叫钱。。。

网友(点评):
这个回转支承没有多贵吧,要求不高的话买国内厂子出的就行。你看罗特艾德的或者什么国外厂子出的回转支承那当然贵喽

网友(点评):
洛轴的回转支撑价格还可以接受的,我们就常用到,蒂森的才贵呐

网友:
我想只要是为了防止螺母因各种原因的松动,都应加个弹垫吧,就这么简单

网友:
歪个楼 弹垫的放松效果貌似不好

网友(点评):
赞同 哈哈 不过我说不出具体为什么

网友:
弹垫的放松效果一般,最好的还是预紧力

网友(点评):
同意 高强度螺栓 貌似也可以不用弹垫

楼主:
1. 弹簧垫圈支撑面积较小,螺栓较大的预紧力(如按8.8级及以上螺栓的预紧)有可能造成弹簧垫圈相邻支撑面的塑性变形,在以后的使用中,随着变形的增大预紧可能会出现“松弛”现象。2.弹簧垫圈的防松效果一般,单纯的弹垫防松效果不及螺纹加锁固胶可靠。3.合适的平垫可以增加支撑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硬度不够高的工件产生螺栓预紧时的挤压塑变,有利于保持预紧的可靠性。

这个是其他论坛的回答 我认为比较赞同

网友:
弹垫主要是防垂直方向上螺栓的松动,回转支撑只是水平旋转运动,所以就别用这个了!

网友(点评):
回转支撑 不仅仅是水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弹簧垫圈支撑面积较小,螺栓较大的预紧力(如按8.8级及以上螺栓的预紧)有可能造成弹簧垫圈相邻支撑面的 ...

1也就是说在低强度时弹垫是有效果的?2要是弹平垫一起用呢?3记得有个帖子里也是这个意思,好像是材料力学里的一道课后习题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