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参考一下车六方钢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2013-10-18):
数控车床,车Φ26六方钢,材质45号,车外圆至Φ18,长度20,要求就一把刀要完成粗,精车,刀片角度0.4,有什么型号的刀片好用,   请说明型号,谢谢

网友A:
一把刀你怎么切断?平头用45度刀,外圆用90或75度。这样才合适吧,一把刀等着打刀吧,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B:
HEX26的六角钢,粗车一刀切到25多点,再小点也可以,要切出整圆,线速度放低些。CNMG120408的粗车刀片切HEX41六角都是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刀你怎么切断?平头用45度刀,外圆用90或75度。这样才合适吧,一把刀等着打刀吧,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只要车外圆的刀,数控上用的,不是手工刀哦,切断另外有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EX26的六角钢,粗车一刀切到25多点,再小点也可以,要切出整圆,线速度放低些。CNMG120408的粗车刀片切HEX ...

看样子你是白说了。和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是白说了。和和。

嘿嘿,貌似是的。

网友D(2014-01-26):
内容楼主荆州的?我是枝江的

网友:
内容加下我QQ3737483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容楼主荆州的?我是枝江的

是啊,我们还是老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