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设计中遇到这样的要求,两条皮带速度以一定的比率同时升降,又不想搞过多的传动.   想用一个变频器拖动两个电机,电机分别是180W和120W   需要用多少W的变频器?   另一组电机是370W和40W要用多少W的变频器?  这种方案可行吗?  有类似经验的大虾请分享

补充内容 (2013-10-19 09:56):
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样的案例到是很多的,说法也不一样。其实我只是要求两电机同频率,有人说只要PLC或单片机给这两电机相同的信号就行,这样可以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A:
一块单片机可以接很多电机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以我公司的实例。一台变频拖四台冷却塔的风机 每台是15KW。按温度调节实现节能耗。变频的的额定功率就是四台电机的总功率。怕一台电机过载什么的。所以。在变频的出线上。加上四个梅兰日兰GV2·的电动机断路器。即使一台电机过流跳闸。也不影响其它三台。

但你的情况不一样。(180W。太小了。 我不知道用在哪地方的,如果真是180W加120W。你就叠加变行了)
我按180KW。跟120KW来举例。只能是每台电机对应一个变频器,如果是一拖二的话,电机功率又不一样。。会烧电机的或是变频会频报警。。要保护电机的话,又要让总的变频停止工作。所以。又要加热断故障输出端口来停总变频。所以。最好还是用二台变频。
如果你要求的是同频率的话,变频上有三个端口。高中低三速。。具体多少 自己可能设定的。加个旋钮 加三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二副常开触点 分别给变频的高中低速。   可实现同步调速

网友(2013-11-20):
补充。要同步的话,可以用 4~20MA  电流控制  二台变频电流形成串联回路。这个也是可以的。

楼主:
以上两组电机我分别用400W和750W变频器拖动运转了两天没问题,没加什么保护,不知长时间运转会怎样

网友:
最好加装保护,避免一台机器出问题,影响另外一台机器。这个电气的东西 和 机械的 不同。

网友B:
因为你的变频参数上的 额定电流  是二台 电机的额定电流相加。所以实际上的不起保护作用的。你只能在出线上加个二个热断之类的。或是带热保电动机断路器。辅助点并联。二个常开点并联。返回变频的的端子故障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变频参数上的 额定电流  是二台 电机的额定电流相加。所以实际上的不起保护作用的。你只能在出 ...

谢谢你的参与,不过我还是没加保护使用着,看使用状况,如果有问题会考虑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单片机可以接很多电机

单片机输出电流太小,得打驱动吧,用LM298驱动电机,51内核的八位单片机我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公司的实例。一台变频拖四台冷却塔的风机 每台是15KW。按温度调节实现节能耗。变频的的额定功率就是四台 ...

也可行,我觉得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比较好,带两台在启动时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