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又发现一个关于自顶而下的方式,插入零件

楼主(2013-10-18):
不同于其他的插入零件,插入的是实体,而我这个只是插入的是草图,插入的是要勾选“吸收的草图”
然后用这个草图驱动后面的各自的零件和装配体
简单的用一个球和一个圆饼示意了下

这样的好处是避免了“在位”配合的固定模式,可以随意的运动装配体中的活动零件
也改善了用布局块驱动,一旦生成零件,块不方便修改,必须将块保存,块爆炸后丢失,名字就找不到了(总之反正这个块我也没摸透)

相反我这个方法似乎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比如我画化工工艺里面的管道布置,总图后面会有一系列的子总图,然后再生成一系列的子零件,用钣金命令一节管道一节管道的造型,再装配
只是有这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

仅仅是这个球和圆饼,软件就崩溃了好几次,意外错误,盗版真是害死人啊,许多功能都欠缺不好用

忘记上图了

网友:
LZ也是爱钻研之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
管路的话可以用routing。

网友:
另外,专业设计管路的话,还是用cadworx吧。那个用的更多一些。sw的routing,在综合设计和电路设计中有不错的发挥。
http://www.youqichuyun.com/thread-5269-1-1.html

网友:
这个只适合静态的吧,  布局草图可以添加配合

网友:
软件崩溃是软件本身的缺陷,不关盗版与否,在公司用正版的软件,电脑还是经过软件公司认证过的图形工作站,使用的时候也同样崩溃。

做管路用routing,这个插件不稳定,我以前做个导热油管路也奔溃,照着帮助文件的范例做也会崩溃,而且崩溃之后需要重启电脑才能正常运行,隔大约半个小时就要崩溃一次,弄得我都要崩溃了,后来发现将临时文件夹清空,就不用重启电脑了,这样才将重启电脑的时候节省了点。

管路里面的法兰、密封垫、连接螺栓螺母等数量比较多,尽量将它当成子装配来处理,能节省不少时间。

Solidworks自带的管路库是英制的,不知道现在新版的是否有GB管路库,和GB、JB有些差异,如果你没有自己建过管路库,就尽量选用近似的,尺寸差异不会太大,在工程图中用注释说明管路元件的规格就可以了。

使用routing比较熟练了,才能体现出这个插件的优势,它设计修改比较方便,否则,还是用扫描建模的方式更快一些。

网友(点评):
只可惜大的工程公司都不用这东东,都玩CADWORX之类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