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机床的振动?

楼主(2013-10-18):
请从刀具与传动该部分详细讲解一下以及其相应的措施.谢谢

网友:
跟公差配合还有材料特性有关。

网友:
你把这个融会贯通了,就变成法海了

网友:
要是加工过程中的震动,可以考虑切削参数的合理配置以及刀具角度的选择还有工装的刚度等方面。

网友:
机床震动的原因我认为是个系统的问题,机床相关加工参数的设置,工件材料,机床本身的质量等等。

网友:
跟加工精度由关,我们看看次等汽车与宝马级别的车的噪音你就能想象到!

网友:
       减少机床的震动,首先要紧固你的机床,再紧固其它部件。

网友:
机床震动是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震动带来的后果往往也是非常严重的
1:静刚度达不到要求;
2:地脚螺栓松动,或者没有地面没有校平;
3:加工参数不合理,例如进给量,速度,材质,刀具的磨损状况;
4:机床传动部分是否有充分合理的润滑。
5:工件定位加紧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