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出水管多少Mpa ?

楼主(2013-10-18):
如图

两管子接通到第三个管子上,一个管子5MPa,一个管子10Mpa,请问出水管多少Mpa ?请流体力学大神解答 真的不确定应该多少

网友:
怎么可能呢

网友A:
大侠,你这题这么问是有问题的。管内的流量,管子的粗细,阀口流动速度,是否产生射流等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即便是最简单的情况,出口直径不通,压力也不同,你这么没有边际的问,别人该如何回答你呢?

网友(点评):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这与第三根管子的工况有关。
1、如果第三根管子管径足够大,出口放空。则出口压强归零,并且前两根管子管内不可能保持高压,与第三根管子接合处的压强均将急剧下降到很小,大小和管子结合处的管道阻力大小有关。
2、改变第三根管子的管径、长度或出口大小,在管端放空的液体流量与前两根管子流量之和相等时,第三根管子进口处压强为5MPa,出口处压强小于5MPa。压差等于第三根管子管道阻力。
3、放空量小于前两根管子流量之和,系统一启动,第三根管子充满液体后出口和进口压强都将大于5MPa,并且逐渐增大,增大的速度与放空量相关。原先压强为5MPa的那根管子管内压强也将以同样的速度增大。
  这时:
  a、如果这根管子的液源有溢流装置,那么在压力达到设定数值时,多出的流量会溢出,系统恢复到第二种状况。
、系统损坏。

网友(点评):
呵呵,受教了。不过不太同意工况一。工况一出现的前提是之前的两根管都有足够的放空量。如果没有,前两个管子本身就是射流情况,那么第三根管子再大,压力也是能保持的。

网友(点评):
谢谢,确实错了。这就去改过。

网友(点评):
仔细想过,还是没有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这题这么问是有问题的。管内的流量,管子的粗细,阀口流动速度,是否产生射流等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

前辈  我有个问题,加热管路中的一条Φ108的管上,并联一段相同管径的管(中间有个柱塞阀)。我师父说,开了柱塞阀就是双管路加热,这样加热会快点。但我不是很明白,因为进出口径都是Φ108的,流量不知道有没有改变。(我想到电流输入与输出一致,忽略线损什么的,这有没有可类比性?) 谢谢!

网友(点评):
话没说清楚,柱塞阀安装在哪里?并联管子之间还是其中一根?

网友(点评):
前后管径没变,总流量不会变。并列管流量按管阻反比分配。虽然加热介质流量不变,但并列管增加了换热面积,加热当然会快点。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彭老解释得很清楚了。只是双管路加热,看你要比较什么了。等流量无限热量的双管路或者多管路提高的是换热效率。比如供暖系统。等流量有限热量提高的是换热速度。比如发动机冷却

网友:
三楼说得对。

网友:
增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  我有个问题,加热管路中的一条Φ108的管上,并联一段相同管径的管(中间有个柱塞阀)。我师父说,开 ...

加在并列管的其中一根,说是打开了可以加热快点 。谢谢
     抱歉忘了说明,这两条管是在加热器外面的,加热是用特种设备。这两条管只是输送加热介质

网友:
就楼主所画的图,应该没有办法成立一根5MPA-根10MPA,当然第三根管的压力也无从知晓,除非管路中有阀门一类的东东。

网友:
液体内部压强处处相等,抛开诸多不合理处,10mpa的水会流向其他两处,并把整个管道内的水压增高至10mpa。

网友:
呵呵  这问题有点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