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式的中心架一般转速最高可以开到多少?

楼主(2013-10-19):
请教各路大神:
      小弟想请教一下摩擦式的中心架一般转速最高可以开到多少为好?

      滚动式的中心架可以转速开到多少?

      另外请教下中心架跟刀架的使用要点及注意事项

谢谢!

网友:
这个似乎真要凭经验。

网友:
根据工件的直径来选择转速,被夹的地方要先车削,再打点润滑剂在上面,

网友:
如果有图就更好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