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胀冷缩计算,请教

楼主(2013-10-19):
想要计算常温环境中黄铜温度由300度减小为200度所用的时间,请教了,公式或者一个方法、思路都行。谢谢。

网友A:
查一下黄铜的比热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黄铜的比热容

比热容可以查到,但是怎么用呢

网友:
常温环境哪有300度的

网友(点评):
认真读题

网友B:
散热面积影响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面积影响很大吧

是一块方形平板,这个跟热导率没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块方形平板,这个跟热导率没关系吗

热导率对于散热的意义在于,物体外部散热后,内部的热量均匀、迅速的扩散到物体外部。所以热导率肯定有关系。

网友:
查一下黄铜的伸缩率,

网友C:
我理解是300°空冷200°所用的时间吧  高中物理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是300°空冷200°所用的时间吧  高中物理公式

不记得有类似内容,请教

网友:
我模糊记得好像是铜质量*比热*温差=总热量  在引入一个时间久成功率了 其他我不太清楚了 你查查资料

网友D:
做什么的要热胀冷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什么的要热胀冷缩啊

高温镀膜的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