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快换接头有封闭管路的特性吗?

楼主(2013-10-19):
在交换工作台的机床上使用液压治具时,经常要用到液压快换接头,当液压缸夹紧工件后,将管线从快换接头上拔下来,以便旋转工作台,请问各位,液压快换接头有封闭管路的特性吗?

网友:
能够自封闭。

网友A:
有的,我这有台机换动力头也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那么,拔下来的管路理应该有液压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我这有台机换动力头也是这样的

手动拨下后,接头自封不漏油的,对接后通油,好玩意。

网友:
快速接头,可插拔式的,要求高,性能好的,能保证插拔时,进口的一点漏水都没有。但很贵,一套要上千元。

网友(点评):
这么贵,一般夹具用国产的就行吧

网友(2014-06-11):
有机会多多交流。我这边有接触进口快速接头

网友(2014-07-23):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拔开密封,接通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