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式摆动油缸在高空作业平台的应用

楼主(2013-10-19):
如题,有人知道在高空作业平台上平台,工作篮及起重臂上螺旋摆动油缸的具体应用么?
比如,在平台需要制动,调平,此时油缸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
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操作平台在该部位使用液压马达加减速箱,这种模式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谢谢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了。

网友A:
螺旋式摆缸在高空作业平台中有两种使用,一是:工作篮的摆动。二是:工作篮调平。第一种使用比较多,第二种使用只有个别企业使用。两种使用都不加减速机,没有单独的制动,使用时选用集成了平衡阀的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式摆缸在高空作业平台中有两种使用,一是:工作篮的摆动。二是:工作篮调平。第一种使用比较多,第二种 ...

能重点说说第二种么?谢谢!

网友A:
第二种使用很少,为了保证高空作业平的工作篮在主臂变幅时工作篮是水平状态,通过水平传感器来检测工作篮的角度,控制比例换向阀来控制摆缸摆动的角度,使工作篮处于水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使用很少,为了保证高空作业平的工作篮在主臂变幅时工作篮是水平状态,通过水平传感器来检测工作篮的 ...

大侠能加来细聊聊么?893372697谢谢赐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使用很少,为了保证高空作业平的工作篮在主臂变幅时工作篮是水平状态,通过水平传感器来检测工作篮的 ...

您知道意大利的莫维克油缸么?他家的可以实现第二种功能么?

网友B:
helac 的用摆动,威海三泰有代理。,调平的就普通缸加水平检测加比例电磁阀,还有就是双油缸,莫维克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lac 的用摆动,威海三泰有代理。,调平的就普通缸加水平检测加比例电磁阀,还有就是双油缸,莫维克用的不 ...

可以加来和您细聊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