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齿轮泵的卸荷槽

楼主(2013-10-19):
卸荷槽的作用是为了降低高压油的压力,可是如果这样,还能起到泵输出高压油的效果么

楼主:
齿轮泵的原理不是应该是:由于齿轮啮合产生的密闭空间由大到小,空间内液体压力升高,从而才能向出油口输送高压油?
可是卸荷槽把这里密闭空间的压力减小,它还能起到泵送高压液体的作用吗??
请各位大神、工程师  详细说明一下 答疑解惑

网友:
卸荷槽是为了解决“困油”吧

网友:
先搞清楚卸荷槽在哪里。

网友:
要了解齿轮泵的原理,卸荷槽是解决困油的!

网友:
卸荷槽式解决困油现象的吧?

网友:
卸荷槽是解决齿轮泵困油的,位置进度要求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