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全数控与简易数控的区别

楼主(2013-10-19):
我是一个新手,打算入门做不锈钢的剪压、折弯折行,主要是做不锈钢的门框(给别人加工)。
现在在看数控折弯机的时候有些人说是全数控,有些人说是简易数控,
到底2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还有就是我加工的东西不是批量件,也就不能是批量一个样式的加工的,到底用哪个比较实惠点?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简易数控就是在普通的折弯机上加装个简易数控系统,按价钱高低或者用普通电机、变频电机或伺服电机,达到一个所谓数控,一般只能控制X和Y轴,控制精度差,各个厂家各个价格档次效果差异很大,七八万的那种基本就是噱头,加的成本也就是两三千元,效果会差到还是需要手动来调节,十二三万的,能部分替代数控机,这种机器最大问题是Y轴的控制慢而且精度差。全数控的现在一般是电液伺服,按你的需求基本就是100吨3200的,价格普遍是20多万,品牌好的基本30多万,这种机器可以按你需求加各种配置,基本配置是数控Y1、Y2、X、R。这种机器基本可以X轴精度0.1,角度1度的误差,非常适合小批量生产,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
再者,简易数控一般没有绕度补偿,全数控都是有绕度补偿的。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真的是谢谢你咯。。。看来我小加工厂真的是用简易数控好。至少不用花这么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真的是谢谢你咯。。。看来我小加工厂真的是用简易数控好。至少不用花这么多钱。

如果资金宽松的话,建议是全数控,效率、方便性、精确程度不是简易数控能比的,实在资金不行就简易数控,但将来肯定还是要换全数控,只能过度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