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折弯不锈钢的门框的吗??请教下

楼主(2013-10-19):
不锈钢的门框是用一个上下模一次行折弯出来的吗?还是需要2到3个模具??
还有就是弧形的位置是怎样折弯啊??每2MM折一刀?

请教大虾们啊

网友:
图纸??没有图纸谁知道

楼主:
哭、、、、、、、、、、、、、我主要是要图纸订做模具

网友:
做一次成型的模具,要机器压力够大!

网友:
图纸呢,没说明形状怎么给你推荐磨具啊
谁家做门窗用弧形了,你们大胆开开模费就是了撒

网友:
有弧形的刀具和模具。如果没有弧形下模,可以考虑2mm折一次,效率低。一般不锈钢门应该一个模具够了

网友:
如果有工件图的话就好办,具体什么样的形状考虑应用什么模具,我公司专业生产高精度折弯机成型模具,有问题大家共同探讨,业务QQ1090591910